伺服故障解析

楼主(2017-10-14):
1、高速旋转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检查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电缆是否有破损。
输入较长指令脉冲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增益设置太大,重新手动调整增益或使用自动调整增益功能;延长加减速时间;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荷能力。
2、运行过程中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增大偏差计数器溢出水平设定值;减慢旋转速度;延长加减速时间;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载能力。
3、伺服电机在有脉冲输出时不运转,如何处理?
a、监视控制器的脉冲输出当前值以及脉冲输出灯是否闪烁,确认指令脉冲已经执行并已经正常输出脉冲;
b、检查控制器到驱动器的控制电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是否配线错误,破损或者接触不良;
c、检查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其制动器是否已经打开;监视伺服驱动器的面板确认脉冲指令是否输入;
d、Run运行指令正常;
e、控制模式务必选择位置控制模式;
f、伺服驱动器设置的输入脉冲类型和指令脉冲的设置是否一致;
c、确保正转侧驱动禁止,反转侧驱动禁止信号以及偏差计数器复位信号没有被输入,脱开负载并且空载运行正常,检查机械系统。
4、伺服电机没有带负载报过载,如何处理?
如果是伺服Run(运行)信号一接入并且没有发脉冲的情况下发生:
检查伺服电机动力电缆配线,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电缆破损;如果是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则务必将制动器打开;速度回路增益是否设置过大;速度回路的积分时间常数是否设置过小。
如果伺服只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
位置回路增益是否设置过大;定位完成幅值是否设置过小;检查伺服电机轴上没有堵转,并重新调整机械。
5、伺服电机运行时出现异常声音或抖动现象,如何处理?
伺服配线:
使用标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控制电缆,电缆有无破损;检查控制线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是否与附近的大电流动力电缆互相平行或相隔太近;检查接地端子电位是否有发生变动,切实保证接地良好。
伺服参数:
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机械系统:
连接电机轴和设备系统的联轴器发生偏移,安装螺钉未拧紧;滑轮或齿轮的咬合不良也会导致负载转矩变动,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时正常则检查机械系统的结合部分是否有异常;确认负载惯量,力矩以及转速是否过大,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正常,则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驱动器和电机。
6、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定位不准,如何处理?
首先确认控制器实际发出的脉冲当前值是否和预想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并修正程序;
监视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指令个数是否和控制器发出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控制线电缆;检查伺服指令脉冲模式的设置是否和控制器设置得一致,如CW/CCW还是脉冲+方向;
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伺服电机在进行往复运动时易产生累积误差,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条件下设置一个机械原点信号,在误差超出允许范围之前进行原点搜索操作;机械系统本身精度不高或传动机构有异常(如伺服电机和设备系统间的联轴器部发生偏移等)。
7、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运行报超速故障,如何处理?
伺服Run信号一接入就发生:检查伺服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有无破损。
输入脉冲指令后在高速运行时发生:控制器输出的脉冲频率过大,修改程序调整脉冲输出的频率;电子齿轮比设置过大;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