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接近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吸合怎接线 (20171016)

楼主(2017-10-14):
接近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吸合怎接线?各位教一下我吧

网友A:
24V npn接近开关黑色输出线接线圈负极,线圈正极就是从开关电源接出来,PnP的接近开关输出就接正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画个怎样接线的图给我啊

网友A:
3线制接近开关棕色接24V正,蓝色接0V,黑色是输出,NPN的黑色就是输出低电平,所以接线圈负极,正极就接24V正,PnP的黑色是高电平输出,接继电器线圈正,线圈负就接0v,这样会理解了吧

网友B:
频繁动作的不建议你用这个模式,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楼主没说是什么类型的接近开关呢??

楼主:
NPN常开三线的,电源DC24V 中间继电器也是24V

楼主:
你们就教下我,哪条线接在哪啊。你们说的我试过就是不吸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楼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啊。
你不是做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都试过了不行啊。,我刚开始学啊

网友D:
楼主,建议先把电路基础学一下。这样将来危险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算了,这样一个小电路都不愿告诉我,我那些电气书都没有这东西,有的话就不用来这里求你们了

网友E:
三楼说的很清楚了,这样还不懂 看书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看不懂,按图按你们说法,我试了,可能是接近开关坏的,明天问卖家是什么问题,感谢你们!

网友F:
继电器线圈是哪两个脚知道不?一个脚和接近开关的粽色线一起接正24负,接近开关蓝色线接负24v,接近开关的黑色线接继电器线圈另外一个端子……

网友G:
回复 楼主:
接近开关坏以外,也不排除继电器本身线圈与继电器座坏的可能。

网友H:
接近开关上有图的。NPN的接近开关输出地是负极信号,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另一端接电源正极就行了。PNP的接近开关输出的是正极信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考虑一下接近开关的负载能力,电压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按你们的说法和图一样接,不行,用万能表测过,接近开关是坏的,

网友I:
第一,楼主想进入学电的动手阶段,也是需要有门槛知识的,要先学习,再动手,不至于简单的问题也无从下手了。这么样好尴尬呀;

第二,13楼的图示太有意思了,接近开关接线大全?嘻嘻,点赞!

网友J:
可以看看接近开关上有不有接线示意图(或可对照13楼的图),先判断接近开关和继电器是不是好的,再连线试验;
电源回路可接适当的保护,也可测量带负载时电压是否够,注意安全。

网友K:
你看看接近开关输出是开关信号还是电源信号
如果是电源信号就直接接继电器的线圈呗
要是开关信号就看负载能力串电源呗!

网友L:
很简单的问题,不值得说,按照开关上的图纸,把负载部分换成继电器的线圈并在线圈上并接反向的二极管即可,注意DC24V电源的极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第一,楼主想进入学电的动手阶段,也是需要有门槛知识的,要先学习,再动手,不至于简单的问题也无从下手了。这么样好尴尬呀;

第二,13楼的图示太有意思了,接近开关接线大全?嘻嘻,点赞!
他那图还不是大全,缺少推挽输出的

网友M:
看来不是不会接线,是不会查问题

网友N:
黑线接继电器线圈蓝线接0V棕色线接24V。

网友I:
回复 网友M:
啊?那么一大版的接线示图,还没覆盖全部?推挽输出的其实最好接线了,就是直接驱动。

楼主:
感谢各位!!!!!是接近开关不行!我换了一个,可以用了!!!!!!!!!!!!!!!!!!表情表情红外线对射也会接了太感谢大家了了!!!!

网友O:
接近开关的接线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P:
接近开关触点串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 ,接近开关的动作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

网友A:
不过一般这样我都是接固态继电器,实际应用也是现场改造的时候不方便从PLC那边接线或点不够的时候用

网友Q:
中间继电电器的作用有二: 1.降低电压,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2.增加触点容量,便于控制。

网友P:
觉得3楼已经说的很有道理 ,不知楼主解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