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cpu和触摸屏通讯不上

楼主(2017-10-14):
我用的CPU是1214 DCDCRLY 版本是3.0,在和电脑触摸屏仿真通讯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步骤都是按照官网上面一步一步操作的。就是通讯不上。(触摸屏仿真选择的是TP900)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
1、你有没有实体的PLC?还是啥都没有都需要靠电脑仿真来解决的。
2、提供你说的官网教程或者链接网址。
3、使用的博图软件版本。

网友B:
实物连接的时候就是连线和通讯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实体PLC,没有触摸屏用电脑仿真的触摸屏,软件版本V13专业版WINCC也是专业版
官网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ourse/1486.html

网友C:
设置问题吧 有无实体PLC都可以 接口要选好 检查下

网友D:
如果是电脑连的 好像是要设置PG/PC接口吧

网友E:
在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为网卡的通讯,还要同一网段

网友F:
楼主好像没有链接实际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