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矩电机调速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7-10-14):
公司一台20A三相力矩电机调速器,输出在100Ⅴ以下,三相平衡,100V以上开始不平衡,最大输出时,AB相400v,BC相280v,AC相320V,但没有有找到故障原因,望高手指点一二!打磨掉字的IC为LM324。

网友A:
应该是C相有问题。重点检查c相的晶闸管和其驱动部分

网友B:
三相的输出调节是用云台电位器调整的。最大的那个是调整总输出的。
重新调整C相的输出调整电位器。(另外的A/B相也需要做对应调整)

网友C:
换新的吧,你这个是简易版本的,现在比较好的也是大概7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