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目的是启动后用电位器调频率,停机后保持一个固定的频率。
怎样设置运行固定频率与外电位器控制频率两者切换,求详细设置方法。

网友A:
自己描述的也稀里糊涂,电位器你不动停机了设的频率会变?
另外的频率可以通过端子定义多段速来实现;

网友B:
可以利用(运行频率切换端子)切换两个频率来源。

网友C:
兄弟的意思是下次开机直接就运行停机时候的设置的频率么,这个是电位器的基本功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主辅频率,X OR Y,主频率X为外电位器,辅频率Y为数字设定,通过切换端子来切换X OR Y,一般国产机都可以这样设置的。安川用得少,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运行频率切换端子)切换两个频率来源。

切换的辅频率能数字给定吗?

网友A:
多段速的级别优先于电位器给定;
如果你下次启动时多段速接通了,那么频率是多段速的设定值;
多段速端子没接通,执行电位器给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