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dip

楼主(2017-10-14):
西门子EM231 模拟量8路输入 DIP 怎么设置 图上的设置是不是8路都是电压 信号 0到5v啊 求解!!!

网友A:
EM231所有通道是统一的,不能像三菱的FX2N-4AD那样对每个通道单设;

楼主:
表上说的开关只有 1.2.3 可是dip有6个开关啊 怎么设置 现场这个是1.off 2.off 3.on 4.on 5off 6off 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后三位是预留的没有意义啊! 也就是打到开和关都对结果不产生影响

网友B:
表上说了123.模块上面有没标123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最后一张图

网友A:
呵呵;上图是4路的DIP设定;
你的EM231是8路的,DIP设定参照下图;

网友C:
你的这个怎么还有G和H呀!一起6路的呀,一般的都是四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怎么还有G和H呀!一起6路的呀,一般的都是四路呀!
呵呵;这是8路的,ABCDEFGH;上排6路只能接电压,下面的G H可以通过DIP切换成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来求助了

网友A:
4路与8路的EM231的DIP设置是不同的,你的是8路,1、2是设定最后二路电压/电流的,3 4 5三个设定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