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0KW UPS电源

楼主(2017-10-14):
三相30KW  UPS电源可控硅以及可控硅驱动板烧坏,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求师傅指点。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三进三出20KVA的我这里修一次收费七八千

网友B:
1、品牌型号?如果连牌子都没有(比如知名的科士达,山特等等),那么就是小厂货,产量极小,市面上非常罕见,更不要说维修资料的易查性了。
2、看到了过时的双直插集成块(新款基本上都是贴片块),猜测设备服役的年代久很远了,至少有10年左右了吧,维修资料的寻找更加困难。
3、经验丰富的维修技术人员,首先做的就是按照该设备的品牌型号,免费查询维修资料(比如说明书手册上的故障代码解释)。如果不易寻找维修资料,只能按照其丰富的经验来研究原理,下手维修,有时候甚至必须手绘出PCB板的原理图出来进行分析和继续维修作业。

所以说,造价昂贵和高档的设备维修,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你的30KW的UPS设备,一次维修作业,看按照你提供的故障现象做的初步判断(烧毁多块电路板),市场上开价应该在1万元以上/次左右,而且后续的修复后保证,还是有限的保修政策。

楼主:
大概测了一下是稳压部分可控硅控制电路坏了,逆变部分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台同一型号的机子被维修工拆了但是电脑板驱动板还在。两台和一台应该可以。

网友C:
看这机子得有些年头了。

网友D:
买新的吧。

网友E:
我有ULW2L61M1电路板 不知道能不能和这个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