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一台11千瓦的440变频器,检查一驱动损坏,更换后带0.75KW的电机试机,频率升到20HZ会报F0023(输出一相断线)。。。变频器到电机是用一根0.75的线连接,。。请各位大师帮忙找找原因。。。。。。急救急救

网友A:
因为是V/F控制,电机功率比变频器功率小,也不至于报故障吧?还是有其他问题?V/F控制,允许电机比变频器小。但小到多少我还真不清楚。你现在是小于7%以下,似乎不至于,应该能控制的。

应该测一下三相电流,或监控一下参数r0027,看看是否能发现点什么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现在可以的,还是参数问题,
现在满负荷50HZ运行正常,
只是这次的电机参数没有按实际输入,是按7.5KW输入的。。。。。。。

网友B:
 440变频器  的程序也出现问题要对校,之前用过 网印巨星 印刷 的 变频器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此说来,还是功率比的问题吗?我将信将疑。难道这个MM440是被人动过手脚的?不是原装程序?

网友C:
我觉得是参数没有设置合适,加速时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大马拉小车,空电机运行,在加减速时,或速度波动时容易报一相断线,这时换大一点电机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A:
如此说来,还真的可以试一试,对于大马拉小车,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置长一点,试试看呢?

网友A:
另外,刚刚想起来,大装置小电机的应用,一定要注意P640参数的设置,这个参数,是对电机电流的总限制参数,一定要按照小电机的实际电流来设置。不能置之不理这个参数耶。

楼主:
谢谢,有机会单独测试一下,

网友A:
其实大马拉小车的使用,以前早期的MM440没有对小电机限制,后来,手册里特别规定了矢量控制时,电机功率不能小于装置功率的1/3;V/F控制好像规定是不能小于1/10。我忘记了。但确实有规定限制了。

网友E:
西门子440,有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空载”判断的,运行时,输出电流小于这个参数的设置数值,变频器报警。
但貌似楼主的变频器,不是这个参数的设置问题。

网友F:
大马拉小车还不能随便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