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一台11千瓦的440变频器,检查一驱动损坏,更换后带0.75KW的电机试机,频率升到20HZ会报F0023(输出一相断线)。,频率在20HZ以下电机正常运行,。接下来该查哪里。

网友A:
同一个问题,发两个版区?没必要。

你的问题,应该查驱动模块,不应该是装置与电机功率差导致的报错。仅此。

网友B:
我感觉可能还是驱动有问题,你换的件是新件吗?

网友C(2017-11-25):
机器已经修好,只是带的电机的功率和变频器功率相差太大不匹配。,

网友D:
KDRJL版主说得没错。
负载功率过小,只会报A0922。
驱动可能还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