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我有个四方c300a变频器是数控机床上面的,想自己学习一下,不能修改参数了?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参数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说明书了,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不行!是不是有密码,谢谢

网友C:
设置密码了吧!

网友D:
F0. 18 参数写入保护

1:只允许修改 F0.2 和本参数
2:只允许修改本参数

其它数值:允许修改所有参数

网友D:
不懂最好别乱搞,四方还有个密码是厂家才知道的,锁定了只有找厂家解

网友E:
参数F6.17设置1000,要是还不行。找厂家客服要万能密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就是改这个参数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就是改这个参数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