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Z回原点请教

楼主(2017-10-15):
ZRN回原点指令中  近点信号得电后,伺服电机开始减速运行,停止的时候是近点信号的下降沿停止的还是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驱动伺服驱动器停止的?????不是很明白Z相信号怎么抓取的?没有接入PLC中,怎么利用Z相找原点的呢???请求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ZRN回原点指令中  近点信号得电后,伺服电机开始减速运行,停止的时候是近点信号的下降沿停止的还是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驱动伺服驱动器停止的?????不是很明白Z相信号怎么抓取的?没有接入PLC中,怎么利用Z相找原点的呢???请求各位老师解答
哪位大侠给讲解下????Z相脉冲回原点怎么用啊 ?怎么做?

网友A:
以上两种都行:第1种就是减速后感应到近点信号的下降沿后就停止,并以当前点作为零点,但重复精度可能不是太高;第二种就是减速后等待伺服驱动器给出的Z相信号才停止,并以当前点作为零点,这种重复精度可能更高。

网友B:
ZRN指令只用到DOG信号,默认的是在OFF变为ON时开始减速,减速到爬行速度,等DOG信号右ON变为OFF时停止,这个指令不用到Z向信号。
当用DSZR指令时既用到DOG信号,也用到Z向信号,DOG信号从OFF-ON-OFF后还要检测一个Z向信号。

网友C:
zrn指令只有DOG信号,机械在原点前面才有效,在后面要编程解决。ZRN在DOG信号由OFF到ON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当DOG信号由ON变OFF后停止在原点!DSZR带搜索原点回归,当DOG信号由OFF变ON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当DOG信号由ON变OFF并不停止,而是感应到第一个零相信号由OFF变ON立即停止脉冲输出。零相信号为电动机编码器输出的Z相信号!DSZR的原点信号和零点信号可以共用,但这时候零相信号逻辑选择无效,DSZR当ZRN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