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就是 m0.2完成后,复位m0.1,执行下一个msg指令,但是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的,m0.1使能的msg指令,要在下个扫描周期才能断开,这样不是会有2个msg指令接通了吗

不要在最能吃苦的时候选择安逸

楼主:
就是 m0.2完成后,复位m0.1,执行下一个msg指令,但是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的,m0.1使能的msg指令,要在下个扫描周期才能断开,这样不是会有2个msg指令接通了吗

网友A:
不会,M0.2置位,说明m0.1控制的发送/接收指令已经执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