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24伏电源红线和旁边那个黑线是压力变送器出来的 红+ 黑-。 因为没有隔离栅就用24伏电源这样接,头一次见,这样合理、可以吗?

这应该是串进电源里面去了!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相当于变送器带的负载电阻为0

网友B:
应该能正常显示,
但不能输出信号。

网友C:
变送器型号呢?

网友D:
4线制的压力变送器为什么不能这样接呢?

网友E:
应该是两线制的吧,可以显示压力,但是不能送出信号。

网友F:
这样接是在什么原理,变送器有没有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这个道理  但是实际真没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帖 看大神回复吧!我也不懂得,只知道这样可以!

网友G:
压力变送器的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用看 我也没拍!就两根线!

网友H:
最好是提供一下型号,要不然可能就是起到一个显示的作用!

网友I:
没见变送器图不好说,二线的应该不可以。

网友J:
楼主把压力变送器接线图贴出来!

网友K:
是4-20ma电流信号的应该可以,但没这么用过。至少穿个电流表

网友L:
应该 是两线制变送器的接法呀

网友G:
你是看了全部电线,还是只看了电源这头和变送器那头的线,中间连线没看?

网友M:
我感觉可能是四线制的。

网友N:
这一看就是四线制的变送器 LN是交流电源 v+v-是输出

网友O:
可以啊,只是现场看值,信号没人采集呗!

网友P:
完全可以直接供电  仪表本身相当于一个恒流源,有时候PLC是四线的没配电器就这样PLC信号和电源负极共用,24+进变送器正负进PLC输入

网友Q:
应该可以,压力变送器只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信号源,我们两线制的变送器都是这样接的,压力变送器的+接变频器的+24V端子,变送器的-接变频器的电流【模拟量】给定端子,数字量【开关量】的公共端 COM端子与模拟量地【公共端】GND用线短接。但如果是和PLC链接,或PLC与变频器的模拟量链接最好用隔离栅或隔离模块。

网友R:
两线制的完全可以这样接,如果是带现场显示功能的就把它当现场压力表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变送器的负端是不是跟变频器给定负端短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