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s7300原MPI口有个俩芯电缆,连接到触摸屏,我为了好在线查看程序,用了一个带编程口的链接器,6ES7972-0bb12-0xa0,插到MPI口,单独用MPI编程电缆接PC能链接,但把触摸屏的电缆接上接连不上,触摸屏能正常显示,不知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上个照片看看你那个带编程口的连接器怎么连接设置的?

网友B:
看看DP通讯插头的终端电阻开关在什么位置。

网友C:
电阻打到ON的位置了吗?

楼主:
谢楼上几位的解答,我把这链接器接在DP不能连线,是不是我的编程电缆是PC/MPI的原因,如果我换PC/DP编程电缆能不能连,如果他程序里没设置行不行,我传几张图是PLC传出的通讯设置请你们帮我分析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