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5):
利用永宏PLC 的MODBUS通讯 做了个和两台ABB550+两台温度仪表的通讯程序,实现对变频器的 启、停控制;以及频率、电流的连续读取显示,但在调试时发现,在组态软件操作变频器 启动或停止按钮时 不是每次都有反应,有时要多次点击才行。将程序删除只留一台变频器时又能正常。。。
所以请教一下,是不是 永宏PLC也要像 S7 200那样 通过对多从站的轮询通讯才适合 ,怎样在FUN150指令中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永宏PLC 的MODBUS通讯 做了个和两台ABB550+两台温度仪表的通讯程序,实现对变频器的 启、停控制;以及频率、电流的连续读取显示,但在调试时发现,在组态软件操作变频器 启动或停止按钮时 不是每次都有反应,有时要多次点击才行。将程序删除只留一台变频器时又能正常。。。
所以请教一下,是不是 永宏PLC也要像 S7 200那样 通过对多从站的轮询通讯才适合 ,怎样在FUN150指令中实现呢?
应该是PLC程序的问题,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一般下一个读操作是用定时,还是用上个通讯的DN信号,我现在都是参考了永宏手册上,就利用了通讯口的 M特殊寄存器来循环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范例能发一份么? (81017018@qq.com),永宏PLC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不像西门子和三菱资料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一般下一个读操作是用定时,还是用上个通讯的DN信号,我现在都是参考了永宏手册上,就利用了通讯口的 M特殊寄存器来循环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范例能发一份么? (81017018@qq.com),永宏PLC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不像西门子和三菱资料多。
永宏官网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一般下一个读操作是用定时,还是用上个通讯的DN信号,我现在都是参考了永宏手册上,就利用了通讯口的 M特殊寄存器来循环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范例能发一份么? (81017018@qq.com),永宏PLC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不像西门子和三菱资料多。
http://www.fate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一般下一个读操作是用定时,还是用上个通讯的DN信号,我现在都是参考了永宏手册上,就利用了通讯口的 M特殊寄存器来循环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范例能发一份么? (81017018@qq.com),永宏PLC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不像西门子和三菱资料多。
http://www.fatek.com.cn/

我说的是 多从站轮询的范例,,好像找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请问永宏PLC 的MODBUS 怎么才能实现 “写操作优先执行,读操作定时轮询”呢
每执行完一次读操作,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继续下一个读操作!,以此类推!

一般下一个读操作是用定时,还是用上个通讯的DN信号,我现在都是参考了永宏手册上,就利用了通讯口的 M特殊寄存器来循环的。。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范例能发一份么? (81017018@qq.com),永宏PLC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不像西门子和三菱资料多。
http://www.fatek.com.cn/

我说的是 多从站轮询的范例,,好像找不到啊。。。
我可以写!需要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