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救 急急急

楼主(2017-10-15):
有一台富士FRN15LM1S-4C电梯快车运行平稳,慢车爬行时抖动,哪位大神告诉我怎么出理,

网友A:
驱动板或者模块问题,重点检查电解电容和光耦。

网友B:
查驱动吧

网友C:
输出不平衡吗

网友D:
变频器先自适应一下试试,

网友E:
  先要排除机械部分的故障,若机械部分有卡阻,阻力过大,变频器在低频时输出力矩变小,极易产生爬行的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要排除机械部分的故障,若机械部分有卡阻,阻力过大,变频器在低频时输出力矩变小,极易产生爬行的故障。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G:
试验下转矩提升功能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试验下转矩提升功能 ?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I:
降低载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