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一、PLC通讯端口损坏一例
我们有一项工程,PLC端口烧坏。PLC通讯线是通过滑环引出的。考虑到前几天刚下过雨,怀疑是滑环进水引起的PLC通讯线短路,而烧坏PLC端口的。用摇表测量通讯线(线路两端均悬空),发现通讯线间有电阻,正常时应为无穷大,而测量时,电阻在5M~10M之间。从而认定PLC端口烧坏是滑环进水造成的,更换滑环后正常。

二、尽量避免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在语法方面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做法,尤其是在带有形式参数时。
下面通过一例来说明。如下图1所示,网络13和14都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这时,网络14调用时protection子程序的运行状态如图2所示。我们注意到,网络14调用时的形参#protection的数值(1169,网络13调用该子程序时的参数值)并不是网络14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所要的数值(应是481)。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

三、PLC输入的线间电容引起的误动作
电缆的各导线间都存在电容,合格的电缆能把此容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合格的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各线间的电容容值也会超过所要求的值,当把此电缆用于PLC输入时,线间电容就有可能引起PLC的误动作,会出现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主要为:
1、明明接线正确,但PLC却没有输入;
2、PLC应该有的输入没有,而不应该有的却有,即PLC输入互相干扰。
最近,在调试一PLC系统时,就出现了一种现象。MIC传感器不动作,或动作后,另一传感器(FLY)的动作影响MIC传感器,即:MIC动作时,FLY传感器一动作,MIC就变成不动作了。也就是:传感器的动作彼此影响,怀疑是电缆质量不好,线间电容不合要求造成的。直接把MIC传感器接到PLC,不使用电缆后,一切动作正常。
消除线间电容影响的办法:
(1)使用电缆芯绞合在一起的电缆;
(2)尽量缩短使用电缆的长度;
(3)把互相干扰的输入分开使用电缆;
(4)使用屏蔽电缆。

四、PLC合理编程消除误操作
(1)消除手指颤动:
使用微分指令DIFU(13)来检索按钮送入电信号的上升沿,在一个执行周期里PLC只执行一次,从而避免此类误操作;
(2)无意识操作:
①优化显示功能,使用不同的指示灯来显示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平光——运行状态,高频闪光(1秒1次)——试验状态,低频闪光(3秒闪1次)——步进状态
②输入信号联锁

五、变频器过电压处理一例
减小给定使电机减速运行时,电机进入再生发电制动状态,电机回馈给变频器的能量亦较高,这些能量贮存在滤波电容器中,使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并很快达到直流过电压保护的整定值而使变频器跳闸。
采取在变频器外部增设制动电阻的措施,用该电阻将电机回馈到直流侧的再生电能消耗掉。

六、变频器过电流处理一例
我们用安川变频器带120个小电机,当其中一个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就会过流故障报警,导致变频器掉闸,从而导致其它正常的小电机也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所不期望的。

处理方法:
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1:1的隔离变压器,当其中一台或几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故障电流直流冲击变压器,而不是冲击变频器,从而预防了变频器的掉闸。经实验后,工作良好,再没发生以前的正常电机也停机的故障。

网友A:
收了,这么多的内容,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B:
楼主你这是复制粘贴……图不见了??

网友C:
很久没看到好贴了

网友D:
问题提出才会有回复, 不存在“工控师傅不肯轻易告诉你的“问题”,除非他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比如问题二,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程序在调用子程序前没有做相应的初始化(没有见程序猜的)。
曾经有的经历是,三个坚持接近开关,分别检测三段传送带做同步控制,检测信号一周发出16个信号,接近信号分别接在三个远程模块上,偶尔出现远程超时报警,一直因为干扰(正好是第三段传送带用比较大变频器),在了解情况后提出可能是调用中断子程序太频繁而至(理由就是原系统用80年代PLC,现在的是10年代的PLC),当然被否,月余又闻此问题还没解决,问程序员,将其中一个信号退出子程序难吗?---很简单,那就试试看,结果问题解决。

再如四、PLC合理编程消除误操作
(1)消除手指颤动:----使用微分指令DIFU(13)能解决吗?
因为没见到具体应用在哪里,不便多说,比如计数就不合适;启停电路没必要。

网友E:
这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描述工控自动化里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挺好。把技术和专业生动讲出来,看着很有趣味性。在此点赞。

网友F: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嘞?

网友G:
同意5楼说法。

网友H:
很好  学习来了啊

网友I:
很好的经验总结,谢谢了。

网友J:
二、尽量避免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为什么会出现文中说的情况?

网友K:
收下了,记在心中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赶紧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N:
第二点不敢苟同,做子程序本来就是为了多次调用的,如不能反复使用,又何必多此一举!至于调用子程序结果不准确,个人愚见应该是参数传递有误或者子程序内部寄存器使用问题!

网友O:
早期的西门子S5试过端口损坏的,有程序流程的状态不难判断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第二点不敢苟同,做子程序本来就是为了多次调用的,如不能反复使用,又何必多此一举!至于调用子程序结果不准确,个人愚见应该是参数传递有误或者子程序内部寄存器使用问题!
每次调用子程序之后后面加个子程序返回可以解决么?或者使用优先权调用?

网友Q:
楼主真用心,收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P:
返回是必须的
关键在数据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R:
打包打包

网友S(2017-11-20):
处理方法:
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1:1的隔离变压器,

谁解释一下,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