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流?

楼主(2017-10-16):
各位 有没有谁能解释一下 能流 这个概念的

网友A:
西门子PLC常用的说法,字面意思,能量流。

电工说法,开关一通,有电了,叫做能流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表能有能否控制电流流动呗   我的意思 是吧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17/10/16 15:30:10的发言:
代表能有能否控制电流流动呗   我的意思 是吧

如果开水龙头表示开关接通的话,那么开完之后水流的流动就叫做能流。

网友B:
能流就是能量的大小的称呼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流就是能量的大小的称呼而已,

能流并不表示能量的大小,只是表示梯形图中的梯级的接通状态,它只有ON,或者OFF的状态,它并不能表示能量的大小,因为在在线监控的时候,当梯级接通时,梯级会变成绿色,为了文字上表述的方便,因此西门子提出了能流,我个人认为,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

同样西门子在PLC教材中也提及了地址状态,信号状态的概念。

不过我觉得这些只是文字的描述而已,对于电工出身的PLC编程者可能能比较好的理解,但是对于程序员出身的编程者来说,他们更适合用二进制来描述这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俗点说 就是开关了嘛!1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能量流西门家的说法,通俗讲就是此路通不通

网友B:
有的地方还有危险能流的说法,在PLC 梯形图中或电气电路中表示电路的通断,通表是有能流,否则便没有。对于危险能流表示危险的大小的量值的描述法而已,所以说不能从单一的电路方面去认识,得宏观的去认识理解

网友D:
以下是OMRON的模拟图,从左到右都是绿色的表示有能流,反之就是无能流。

网友E:
你理解成有运动方向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F:
360百科是这样解释的:
能流是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过程。

类别:
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过程

注解:
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过程。

其基本模式如下图。
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能。到达地球的太阳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为光合作用所固定,从而转变为植物体内的化学能。食草动物只能利用植物能量中的一小部分:被摄食的植物大部分被同化,其余部分随粪尿排出体外,被同化的一部分能量又被呼吸作用消耗,剩余部分才用于构成食草动物自身。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能量的利用也大致如此。动物的尸体及其排出物经物理或生物的作用,变成碎屑,碎屑为碎食性生物利用,并流经腐食食物链而到达捕食者体内,这就是生态系统的能流基本过程。

过程说明:

(1)从太阳的辐射能转变为植物的化学能,然后通过食物链,使能量在各级消费者之间流动,这就构成能流。
(2)能流是单向性的,每经过食物链一个环节,能量都剧烈地减少一次,食物链越长,散失能量越多。
(3)由于能量在流动中层层递减,所以需从太阳能中不断补充能量,生态系统才能维持正常功能。

在PLC分析梯形图中,能流的概念显得很重要 假设两个触点接通时,有一个假想的"概念电流"或"能流"(PowerFlow)从左向右流动,这一方向与执行用户程序时的逻辑运算的顺序是一致的。
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利用能流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形图。

网友G:
应该是翻译问题,公司80年代请人翻译的PLC说明书,就似看天书,请业内校对后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带书号的PLC书。

网友H:
在《电机学》或电拖教科书里,也有能流图这个专业术语,讲的是电机的输入和出处功率损耗,从输入电功率到输出机械功率,中间都有哪些能量损耗,以能流图的形式来表示。

网友I:
就是线路导通了
有信号/电源(能流)开始经过!

网友J:
能流,就是 有了电流了呗

网友K:
可真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