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P11 富士变频器 到38hz 自整定ER7

水泵烧了之后换了新水泵,变频器就一直er7,清理过里面的灰尘,线路也检查过了。
调过了参数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已超过38hz就报警自整定。
没坏之前都可以去到40多hz的。

网友A:
关了自整定参数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这个我看太多了,不大作用啊,没有具体措施

网友B:
1楼说得对,先关掉自整定试一试呢

网友C:
以前遇到过接触器吸合不好的报ER7

网友D:
泵类控制用变频器是,选用vf控制方式即可不需要,电机自适应啊,设定好电压,电流,频率,转速即可,听你说的,很有可能是接触器的问题,换一个接触器试试,便见分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怎么关闭自整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 大型变频器里面没有接触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怎么关闭自整定?
翻一下使用手册,需要修改参数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整定后面都设置为0关闭,但是仍然会出现,

网友E:
检查变频器输入电源,断路器或接触器内部接触是否良好,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电源缺相造成的。变频器内部整流器件也要检查,有接触器检查接触器,没有接触器的,检查整流触发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