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LC 上载时 提示硬件不匹配 博途V14

楼主(2017-10-16):
请各位大大们 帮忙看看 指导一下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大们 帮忙看看 指导一下新人
请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74364&cid=1072

网友B:
硬件版本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解决问题 电脑软件里缺少GSD文件。 导致设备硬件无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