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今天公司打磨机坏了,拆开来发现这个元件,还没见过三条出线的,还标了电容、电感的值。觉得挺有意思,怎样判断它好坏?

网友A:
调速?消弧?
有的吊扇调速器里就是三线的电容器。

网友B:
难道是启动电容!!!!

网友C:
抑制电火花的,滤波

网友D:
3个电容 4根线 没毛病、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说的对啊

网友F:
按图量电容

网友G:
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以前我们修角磨机,见一个拆一个,拆了磨机照样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应该对电网有干扰的,污染源

网友H:
这是好几个电容

网友I:
安规电容

网友J:
XY电容;滤波

网友K:
这是电容没错!
这是一个套装(

楼主:
我是不明白,为何一个电容出三条线,量每2条线之间的电容和标示的完全对不上

网友L:
不要大惊小怪的,区区一个电容,只是组合及封装在一起而已,按图测电容容量是否正常,即可判断

网友M:
引用 网友D:
3个电容 4根线 没毛病、
是四根线吗?明明三根线。还有电感内部连接了呢,居然还有人点赞

网友N:
3个电容一个电感,磨光机里面常见,但也没见坏的!

网友O:
一般不会坏的,消弧电容。

网友P:
未看过,不了解是如何接线的;从其组成看,觉得3楼、11楼、17楼等说的有道理,像是火花抑制、抗干扰等。

网友Q:
这么直观的图标不用讨论都可以了

网友R:
这个玩意对火花抑制、射频抑制有点效果,

网友S:
火花抑制消除的元件 一个0.15uf 2个2n7+10uh电感的组合体,这玩意是不太容易坏的 如果真的坏了也可以弃之不用。

网友T:
不是一个电容

网友U:
那上面不是有图吗?2 个0.15uF电容,1 个2700P电容,一个10uH电感。电感在中间脚。组成一个滤波器,用来消除火花干扰。

网友V:
这是交流电路的吸收电路,三只电容为三角形接线方式。

网友W(2017-12-08):
回复 网友D:
不是才三根线吗?难道我眼睛有问题

网友W:
回复 楼主:
好多大神都回复了是三个电空加一个电感啦,如果测出数值不对,肯定是坏了。不过我不知道串了电感那条直接测出的电容数值对不对,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