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三菱PLC在SFC中做定位控制,按急停后无法重新启动,PLC重启后才可启动。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下和定位相关的那几个特殊继电器是不是在正常的状态。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也有帖子问到过,你应该是rst步进点了。你要先断开驱动条件再rst步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