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种板哪有卖

楼主(2017-10-16):
这个能用继电器代替吗

网友A:
要说明白功能是什么,如果只是驱动离合器或是制动器,应该能用个开关电源和继电器替代。

楼主:
对,就是驱动离合器和制动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应该也可以替代吧!价格问题。
这种板好修,抄板也简单!

网友C:
这么简单的板子修复也不难吧!

网友D:
代替肯定是有办法
主要是要知道该板子有哪些功能!

网友E:
可调电源,很老了,还是用串联型稳压电源,还得用变压器驱动。现代的都是开关工作方式型电源。
维修简单,抄板容易、此为优点

网友F:
弄一个可调开关电源不就可以代替了吗!

网友G:
这个很久以前的产品吧。

网友H:
你的是用在磁粉离合上面的么,如果是就直接用成品控制器换了吧,大概230块

网友I:
把下面的七根连线的电路原理图绘制出来,再放上论坛来继续讨论。不研究控制原理的代换,就是盲人摸象。

网友J:
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量,估计也能修好

网友K:
抄板备用,坏了更换维修,不影响生产

网友L:
可以用两个固态继电器代替,用普通继电器有火花,触点用不长久。

网友L:
回复 网友E:
人家标注的很清楚《离合器制动器板》哪里来的串联型稳压电源???

网友M:
直流控直流固态继电器 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E:
其实那个板子是个可调电源,用的地方不一样,根据作用命名而已,只要是搞电源的一看就明白,不懂得人认为很特别很深奥,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电流及电压调节范围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N:
板子元器件不多    应该简单啊

网友O:
一般都是3525的开关电源,用直流信号控制开关电源电压电流,来控制离合器或制动器

网友B:
楼主不见了??
方便把背面的照片也上来看看!

楼主(2018-01-17):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已经用固态替换掉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