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运算错误

楼主(2017-10-16):
我用的是松下 fp-X0 L60R 系列pLC,我就加了几步四则运算就一直报错,我将 F33 删除,就不报错,虽然找到原因,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报错! 下面是图片

网友A:
看看参与运算的值是否超出范围或除数为零,还有检查地址占用字节是否重叠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被除数可以为0,除数不能为0,否则会报运算错误
解决办法,将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 里面的 运算错误报警取消掉
今天才知道松下PLC 除法运算,除数为0,会报警!

网友B:
松下PLC的运算确实是比较麻烦,经常性的出错。特别是数据溢出后,很难解决,很多时候不管你怎么清除都清除不了。其它功能还好,用松下PLC主要是轴类控制比较好用。其它方面就这样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感, 前天就因为这个问题。折腾了不少时间,不过这样的运算错误,以后算是知道了!

网友C:
除数不能为0,这是基本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