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块怎么了

楼主(2017-10-16):
今天遇到一个个这样的事情,驱动是修好的,模块测量都是好的,因为是个旧模块所以我用线先连接不上板,在模块的正级串了两只灯泡,一启动灯泡就一闪一闪的亮了,断电检查驱动好的,测量模块也是好的,后来又通电试出是V相下桥没有断开,我把上桥的驱动取了就不短路了,我以为是下桥的驱动不对换了一只新的,然后把上桥焊上去还是一样一样的,没法再从新连接一只模块一切正常了,为什么测量模快是好的,但是通电后V相的下桥会断不开呢,请师傅些指点一下没遇到过这种现象也不知为什么,菜鸟在此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耐压不够呢,只是V相出现

网友A:
万用表电压等级不够,无法测试漏电流

网友B:
     近日遇到一例相似的故障,更换模块,修复驱动后,屏蔽保护测试驱动波形正常,上模块空载试机,IGBT导通压降保护告警,幸亏是上的带保护直流,怎么回事?
      驱动没问题,IGBT是买的拆机的,上机前万用表测试正常,反复试验,发现U相保护告警,屏蔽保护试一下,直流电源保护了,短路。拆模块,万用表测试正常,短接模块的各组EG端子,测试耐压,发现耐压低,更换模块后运行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