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教一个三菱的指令,网上讲的有点看不懂。

楼主(2017-10-17):
求教这个指令,网上讲的看不太懂 。。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这个指令,网上讲的看不太懂 。。先谢谢了
将D810的这个16位数的0-3位保存在D810,然后高12位置0,4~7位保留在D811,8~11保留在D812,12~15位保留在D813。
就是1个数据拆分成4个数据而已。
该指令的实现方法就是这个数分别与F,F0,F00,F000做与操作,然后移位实现的。

网友B:
1楼厉害,我也看不懂。

网友C:
看不懂的就是2进制与10进制没弄明白,以上1100 1001 0101 0001是16位的2进制,它可以与10进制进行转换,用电脑上科学计算器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常数K只能是4吗。

网友D:
最大是4

网友E(2017-12-08):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些指令用在现实中哪些地方能用到,举个例子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