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接收一台易能15KW变频器,无显示,通过检测3844芯片供电16V电压正常,更换3844,后显示正常,运行正常以为搞定了,装机交付客户,客户拿回去运行不到半小时,无显示了,拿回来上电试机,显示又正常了,遂通电5分钟机器果然无显示了,检测发现3844供电10-14V波动,断电后重新上电,显示5分钟后又没有显示了,故障重复,更换电源绿波电容后,上电显示正常2分钟后无显示,以为是不是板线断了,排查板线,有时候掰下板子显示又有了,通过电路分析,3844启动回路应该是正常的,副绕组供电不正常,原件又是没问题,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请问该如何入手呢,郁闷了,昨晚搞到12点,也没理出头绪,关键是掰掰板子显示又有了,松手又没了,找不到断线的地方了,这个机器维修收了300元,搞了两天了,修机器不容易啊。。郁闷中,有没有易能的开关电源图纸啊,那个大神看到分享一个呗。。。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供电部分

网友B:
有可能是变压器内接触不良

网友C:
15kw,300元钱。。。。。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不好干啊

网友D:
15KW,300元。。。技术如此廉价,这能培养出大国工匠么?还不如去搬砖吧?

网友E:
用放大镜看贴片电阻电容头上有没开裂的

网友F:
典型的接触不良!把所有的关于电源电路原件用烙铁焊一遍。6楼和2楼说的也有可能!变压器最好从电路板去下来,各线圈根部是否虚焊或断线。

网友G:
把高频变压器焊下来,测量各绕组引脚是否存在虚焊或氧化,主要是检查反馈绕组…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到现在板子还放在货架上快一年多了。

网友I:
无显示的情况下,检测次级电压是不是也有波动?可能次级电压很低。

网友J:
把所有小电解电容换了试试,重焊线路板,检查连线有无断裂现象。

网友K:
电源工作正常的几分钟 是不是吱吱的响

网友L:
是不是多层电路板的过孔接触不良

网友M:
报价太低了,你把市场都搞乱了,报价都要往坏里想,这不觉得变成鸡肋还又扔不了。贴片元件可能性大!焊点老化接触不良。

网友K:
回复 网友M:
报价各随各意  不能强求 原来一台1.5的小功率的报价200现在有人报价只有几十块了 压我的小功率我就压他的大功率 11-55kw  300块起

网友N:
是eds1000  15k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