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第一次用直流调速器,手上资料不全,直流电机是37KW的,本来我是想用90A的直流调速器,现在选择大一款的直流调速器125A的,那么电抗器要怎么选啊?

网友A:
直流控制器进线电抗器分为两种:

2%压降的,用于单象限控制(只能电动,没发电);
4%压降的,用于四象限系统(即可电动也可发电)。

电流既可以按装置的额定电流选,也可以按实际使用的电流选。比如电机的额定电流。注意,这里是直流控制,所以要换算到交流侧的线电流。有公式的。查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计算公式。这里不再赘述。

网友B:
每个正规出厂的直流驱动都会附带一本手册,上面有非常详细的选型表格,看看吧,当然资料不全的旧机和冒牌机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手上没这个资料,要选型,后来问了供应商就ok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有关传动装置的进线电抗器,我从来都不计算,直接把电压等级和使用的电流值告诉电抗器制造商,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话都是根据电流压降计算出电感,然后将电感量工作电流提供给电抗器厂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