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位

楼主(2017-10-17):
想做一个圆盘定位停止,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加速至指定速度开始运行,停止时停在圆盘的指定位置(该位置有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A:
考虑惯性接近开关安装要提前检测到。

网友B:
要有刹车系统才行

网友C:
这个精度估计不高。

网友D:
变频器的响应没有伺服好,做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E:
先确认好精度要求;

网友F:
用非伺服的传动控制系统定位,一般要求时间比较宽松,只要慢下来,定位还是可以的。例如电梯的平层。做定位也是不错的,但它不是要求快速性,而是稳定性和准确性。

第一,要有停止信号,例如接近开关;
第二,要有制动功能,减速需要刹车;
第三,减速过程要有S曲线,越接近停,减速越缓;
第四,停车应有机械抱闸。

网友G:
精度要求的话比较难

网友H:
要有减速位,提前减速。

网友F:
对,减速位信号就是接近开关信号。

网友I:
建议你用两个检测开关,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会基本胜任

网友J:
怎么不考虑用伺服呢?估计变频器定位肯定不那么准。

网友K:
非标设备上的多工作位置的工艺圆盘,定位精度一般都是要求比较高的,并且定位停止和再启动运转的相应时间要求高,也就是效率高。

所以,你不但需要伺服驱动,估计还得需要价格昂贵的圆盘机械运转部件:分割器。

网友L:
三菱700以上变频器可以加装一个扩展卡做简易伺服(在电机轴上加装一个编码器)

网友M:
完全可以的,使用刻度电机加上普通变频器,还要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胜任!之前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N:
如果是几个工位定位的话建议还是用分割器会好点,转盘定位我有试过伺服加减速器,不过没分割器好用

网友O:
考虑旋转盘带有势能,还需要机械刹车和变频刹车配合应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圆盘定位停止,启动变频器后,变频器加速至指定速度开始运行,停止时停在圆盘的指定位置(该位置有一个接近开关)
要用到变频器的制动功能,电机应有抱闸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