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进口电机 75KW 60HZ的匹配变频器, 水泵参数多少?
最近一直在弄这个变频器的参数来配合水泵,但是一直都调不高,到38hz就自整定了。
请问有60hz 水泵的参数吗?
电压,电流,转速 等等。
还有什么需要调试的呢?

网友A:
水泵能有什么参数?就是V/F控制模式,又不是矢量控制,只要变频容量≥电机容量≥水泵容量就行。

你就只管设置加减速时间,最多再设置一下过流、过压保护就行了。

网友B:
你不是进口电机嘛?有铭牌数据,你看不懂可以把铭牌数据拍照,传上来让大家看看。然后就会有结论了。

网友C:
跳不起来请先确认你的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D:
不是把电机铭牌上的数据对照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哦设定一下就可以了么?

网友A:
V/F控制模式也需要电机参数?

网友E:
看看说明书对一下参数

网友F:
电机铭牌传上来先;

楼主:
兄弟们看看这个水泵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弟 帮忙看看,
还有变频器内的P01-P09的参数。怎么设置M1-%R1,M1-%X

网友F:
晕;7.5KW的,不是75KW;
佛山产的,不是进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口电机 75KW 60HZ的匹配变频器, 水泵参数多少?
最近一直在弄这个变频器的参数来配合水泵,但是一直都调不高,到38hz就自整定了。
请问有60hz 水泵的参数吗?
电压,电流,转速 等等。
还有什么需要调试的呢?
水泵参数有扬程吸程配用电机功率等等,照片多放几张。

网友A:
变频器有许多参数,但并非所有的参数都必须设置,采用厂家缺省模式即可,甚至有些参数甚至是互锁的,与互锁电路一样,你选了A,那么就只能执行与A相关的程序,无论B参数如何变化,绝对不会执行B程序。

V/F控制与矢量控制就是互锁关系,V/F控制就是开环模式,无须任何现场反馈,通常用于对速度、转矩、等不需严格要求的场合,例如:风机、水泵、传送带等一般调速要求的设备。只有重载设备、以及恒压、恒流、恒速、恒转矩等设备才需要矢量控制模式,矢量模式需要电机参数。

当你选用了V/F模式,只要你输入电机的额定电流、转矩补偿、启动加减速时间,其余参数无论你如何选择,都没有关系。

不信,你可以上网搜索,看看网络上对V/F控制与矢量控制怎么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那样怎么切换V/F控制与矢量控制?

网友A:
各厂家变频参数设置都不是一样的,谁知道你是啥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弟 佛山产的话,现在该怎么设置。电机1的数据P07-P09怎么设置

楼主:
P07-P09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FUJI 5000P11S 变频器 是否有这个控制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的容量没问题的,是大容量的变频器,FUJI 5000P11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扬程是40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哦 兄弟,只设置转速,电流电压 还是上不去40HZ

网友A:
你这是FUJI 5000P11S的变频?FUJI 5000P11S说明书我有,跟你的完全不一样,你的道象是西门子MM440。

网友B:
有几个问题:
第一,电机额定是50Hz,不是60Hz
第二,是国产,不是进口;
第三,最要命的,绝缘等级很低耶,B级?这个用变频器有可能容易坏,绝缘击穿。变频器输出应该加正弦波滤波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fuji的,大容量的变频器,没有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fuji的,大容量的变频器,没有错的
楼主上现场照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铭牌呢?

网友A:
进口变频就是麻烦,V/F模式还需设置电机参数,国产变频只要是V/F模式,根本无须考虑。其实并非不需设置,而是所有的电机参数都已按缺省模式。
你Er7就是自整定不良,按厂家说明书的解释是:在自整定时,如变频与电机之间连线开路或者连接不良,则保护动作。(0是不整定,1是停止状态下整兡,2是运行状态整定)其实你根本无须自整定,可将P01设置为4,P04设置为0即可,就是不整定,此时变频将选择按7.5KW-4极电机的参数,并自动写入P3、P6、P7、P8。
F42是控制模式选项,0是V/F模式,1是矢量模式,缺省状态是0,即V/F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个水泵应为2极380V 7.5kw ,
P04 和F42 均设置为0,频率仍无法上升。
P3 P6 P7 P8均需要人手设置,请问P7,P8该设置为多少才合适。
一直苦恼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 那我现在变频器频率一直上不去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肯定是fuji的兄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fuji的兄弟
换吧,你不会是供应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兄弟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很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水泵应为2极380V 7.5kw ,
P04 和F42 均设置为0,频率仍无法上升。

P3 P6 P7 P8均需要人手设置,请问P7,P8该设置为多少才合适。
一直苦恼这个问题!

第45页,5-5章节有详细的介绍,不过所有的数据都是4极电机,你就当作是4极,凑合着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调过了,无论2极 4极都不行。
能上个说明图看看吗
我这边没有完整的说明资料。谢谢了啊

网友A:
第45页,5-5章节有详细的介绍,不过所有的数据都是4极电机,你就当作是4极,凑合着用吧:

网友A:
400V/P11S数据如下(4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兄弟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很急啊
变频器详细一点的信息不能上传吗?现场设备情况也没照片?
你标题弄个75KW60Hz的,上个电机铭牌又不是!乱猜??

网友A:
你的电机是75?还是7.5?

这75与7.5的区别非常大,两种型号的故障码Er7的定义不同。

说明书文件大太,传不上,谁要请给邮箱。

网友B:
回复 楼主:
水泵控制?这好检查的,先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不是达到了电机额定电流?如果是,运行的频率上不去,直接调整泵的进出口截面。通过改变闸门闸板等减小截面即可,你会发现随着调整,电流会下降,转速会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表调完之后,P07,P08数值自动生成的。但是变频器的频率仍然上不去,还停留于在35左右,很蛋痛。

楼主:
回复 网友A:
7.5kw的水泵,我的邮箱358987874@qq.com,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泵出水口截面的话,水泵没坏之前都是这么大的,现在修好装上去还是不行。
所以应该不是水泵截面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看电流了吗?要先看电流,再说如何如何。现在频率上不去,电流是多少?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没铭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A:
终于看清楚了,你用的是30KW变频、7.5KW电机,按照变频说明书的解释,30KW以上的变频出现Er7故障码,其定义为:充电电路异常,并非真正的自整定不良。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明书已发出,请用RAR软件解压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收到,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我用排除法替你分析一下:
1、水泵出口变化引起的电流增大?不太可能,其一出口截面未变,其二30KW变频驱动7.5KW电机,变频有足够的容量,因此我认为不可能是过载。
2、自整定不良?不是!因为你的变频是30KW,根据说明书的解释,Er7是充电电路异常,并非真正的自整定不良。
3、剩下的应该就是变频了,是变频内部充电继电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维修或者更换咯,
这个变频器都用了10几年了,修好也不一定耐用。

网友A:
既然变频已用10年,且30KW,修理时是按30KW计算,价格也不便宜,而你现在仅需买一台7.5KW变频即可(深井泵除外,需放大一级),这样算起来,你的修理费完全可买一台新变频了。

网友G:
楼主这是大马拉小车……怎么拆成那个样子了呢??

网友H:
以前变频器运行正常,式者第二明巡查发现变频器不工作了,会显示报警代码,按代码参数解锁。一般1锁,0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