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7-10-17):
编写的脉冲指令包括回原点和手动前进,用WORK2中的模拟运行,怎么看不到数值的变化 比如当前值D8340的值 看不到 一直为零?为什么呢
难道定位控制中不能用模拟运行进行测试????

网友A:
难道定位控制中不能用模拟运行进行测试????work2没这功能。
要模拟楼主可以试试海为PLC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是我用的是3菱PLC啊,模拟普通程序都可以 就是定位程序 看不到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买套硬件玩呗!

网友B:
感觉这个指令应该模拟不了

网友C:
定位指令仿真不了的。

网友D:
定位指令仿真不了,需要有硬件,再者定位指令就那几个用法,关键在于定位前期的计算,后面对伺服驱动器的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谢谢  伺服调式大概包括什么调试?计算就是脉冲量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