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经常见到按下启动停止或者其他按钮时,所有的指示灯都跟着闪一下,或者某个指示灯亮了后其他所有的指示灯微亮。

我觉得是零线的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还是变压器系统的问题?

网友A:
感觉是感应电的问题,尝试使用两个独立的触点控制两根供电线路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感应电的问题,尝试使用两个独立的触点控制两根供电线路解决问题。

网友C:
此种现象多见于380v控制回路中。

网友D:
这种灯是不是LED灯?
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彻底解决

网友E:
这种问题也曾经遇到过 ,把电源的正负极电源对调试试呢?

网友F:
常用的LED指示灯好像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G:
是不是用零线在控制?

网友H:
感应电居多。

网友I:
24V的也有碰到过。

网友J:
这个一般干燥环境基本不会出现问题,潮湿环境出问题较多,也就是大多数属于漏电型,少数是感应电

网友K:
LED灯有微小的电流即可发光,所述现象通常认为是感应电所致(泄露电流的情况也不排除)。
如果不影响分辨,使用中可不管它;若影响较大,可试消除或减小通过LED电流的方法(未接通其控制触点时)。

网友L:
控制灯时把零线和火线都断开试一下

网友M:
把LED的指示灯换成灯泡的就不亮了

网友N: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也是发亮,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把LED的指示灯换成灯泡的就不亮了

曾尝试过 ,效果很好 。

网友O:
用LED是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确实,现在大部分都是LED的,灯泡的少见!  和泉的我见过有灯泡的!

网友P:
LED的经常有这个现像,感应电

网友Q:
感应电,忽略他吧。

网友R(2017-12-08):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没在意,这论坛很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