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求助

楼主(2017-10-17):
大家好,请问一下,关于Modbus TCP的协议标识符是如何定义的,除了全0为modbus协议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一下,关于Modbus TCP的协议标识符是如何定义的,除了全0为modbus协议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协议?
以读4x区寄存器为例:

客户端发送:
00 01 00 00 00 06 01 03 12 34 00 02
其中:
00 01为事务处理标识符的高8位和低8位
00 00为协议标识符,一般固定为00 00
00 06为长度,指的是从它后面开始到Modbus TCP报文结束的字节计数
01为单元标识符
03为功能码
12 34为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的高8位和低8位
00 02为预读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和低8位

服务器返回:
00 01 00 00 00 07 01 03 04 11 11 22 22
00 01为事务处理标识符的高8位和低8位
00 00为协议标识符,一般固定为00 00
00 07为长度,指的是从它后面开始到Modbus TCP报文结束的字节计数
01为单元标识符
03为功能码
04为字节计数,读2个寄存器,所以为4个字节
11 11为寄存器地址为1234的值
22 22为寄存器地址为1235的值

Modbus TCP报文和Modbus RTU报文有相似之处,把Modbus RTU中的CRC校验取掉,同时加上了事务处理标识符、协议标识符、长度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经常使用,还真没研究过TCP的协议,学习了

网友C(2018-01-08):
还真没研究过TCP的协议,了解了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研究过TCP的协议,学习了
刷积分应该也讲究一点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