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原来工控机系统是98的,用TC环境下编制的一个检测程序,现在由于研华1710采集卡驱动已经不支持98系统,我现在做法是用U盘做个启动盘,在启动盘下进入纯DOS,在用命令符进入在U盘里的可执行文件,不过操作很麻烦,想直接进入可执行文件,原来98系统的可以改下从哪启动就好,现在用U盘启动要有两步,一步是先开机进入纯DOS状态下,这步我一直没搞定,有没大神指点下,对电脑也不是很懂(注:已经咨询单出做TC程序的人,程序需在纯DOS下运行)

网友A:
之前接触过商用设备的DOS系统,需要编写批处理文件。其实你根本不用U盘一直做启动盘,直接在磁盘上安装DOS系统即可,具体方法请度娘;至于DOS下的批处理,也去度娘吧。

网友B:
他们年轻人哪里知道批处理哦,我们上学那会玩DOS,必须知道。

网友C:
纯DOS运行不输入指令自动执行有路子吗?

楼主:
其实当初98系统下我已经搞好自动执行了,是要改批处理文件,现在是要处理如何开机自动进入dos系统,按网上教程试了几个都不行,还有一次可以进入,但是关机重启后又进入PE系统

网友D:
硬盘格式化,带dos系统启动。format c:/s。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在自动批处理里写上你的运行文件名。

网友E:
磁盘分区要注意,不得大于2GB,格式化的时候带系统格式化就可以了,也可以GHOST一个dos系统,附件是我装系统用的DOS ghost文件,应该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盘分区要注意,不得大于2GB,格式化的时候带系统格式化就可以了,也可以GHOST一个dos系统,附件是我装系统用的DOS ghost文件,应该可以直接用
谢谢,晚上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F:
1.既然你必须dos,那硬盘用老dos系统.
2.如果非要保留硬盘,用U盘,那U盘纯dos系统;如果是非要PE,把PE启动项改成DOS.
3.彻底升级TC程序到今天windows可以用的.

网友A:
给个批处理参考,其实里面就是DOS指令的组成,比如CD就是打开指令。

网友G:
为什么不进BIOS设置U盘先启动

网友H(2023-09-04):
怎么下载不了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