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错误接线造成的炸机!(20171018)

楼主(2017-10-18):
今天上现场维修变频器,炸机!原因是配电的工作人员把线接错了!汇川变频器。表现为:上电就冒烟!经检查,是错把地线接到了PB上!图中:左侧是接地线,右侧是PB!(汇川变频器由于不同功率的设计,有的左右两端都是地,中间是PB.而有的左边是地,右侧是PB).配电工作人员马虎,把地线接到了PB上。(自动单元端子上)。造成了变频器炸机!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接线不得马虎!

网友A:
变频器的主回路接线必须仔细核对好标识再接。

网友B:
我也有过一次接错线造成4KW四方变频器整流模块炸坏的教训,当时接线时在和旁边的人在交谈,自己感觉看得准准的,可时却把线接错了。

网友C:
花钱买教育

网友D:
有时候干活注意力不集中,纯粹凭感觉,错把AC220V接到DC24V上的事情总有可能会犯一次。

网友E:
这么大的标志还能接错?这电工当的心里也不会不好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这是我们的合作单位专做配电柜的干的活,我想:是由于汇川变频器5.5KW的PB在右边,地线在左边。而5.5KW以上的变频器两边全是地,中间是PB,可能他们以前配大功率变频时,习惯选择了变频器的右侧地!(因为5.5KW心上的变频器两侧都是地,但5.5KW的仅右侧是PB左侧是地。他们忽略了去认真看标识,全从右侧线槽出线了,所以,直接接在了PB上。今天刚好又进来一批柜。我查了查,结果有7台同样错接在了PB上了!!!我给改回来了。这要到现场就又炸机了。

网友F:
接线错误导致炸机。这个属于低级错误。属于不可原谅的错误。原因是,接线以后,不能马上去通电,而是先检查并确认接线是否正确无误。这个程序不能省。这是必须的。通电之前,必须要确认接线无误。起码的规程,必须要遵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这柜子是合作单位配的,现场调试机器没有接也不用接地线,也就暴露不出来接给错误!当送到客户那里,投入生产时,因为有了地线,上电就冒烟了。已经反馈给他们。配箱时没有认真识别。

网友G:
我都是小心再小心,必须用表测下输入线

网友H:
做完箱子应该检查并上一次电。

网友I:
这样肯定是冒烟了,不过我是见过负载短路开机竟然没有炸鸡的,国产的牌子,不说出来,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

网友J:
我也有一回把变频器的进线接错了,由于当时着急有根线接到输出上边了,也炸了。

网友F:
有时候,规程会被遗忘,出了事却很后怕。所以在一线工作,安全意识一定要建立。凡事先确认,后操作。形成一种习惯。

网友K:
低级失误;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L:
接线一定要看清楚标示啊

网友M:
通电之前应该要检查一下这种错误应该避免发生。

网友N:
看到这个想到一件事,三菱GT2000系类触摸屏原来都是220V的,这次买的是24V的,公司接线的另一个电工按原来的习惯接了220V,还好我上电前会先检查下,看到标识是24V,马上叫电工换了,如按习惯,这个屏要返修了

网友O:
忙中出错和想当然出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个别也有一知半解而自以为是的情况。
电源(线)很关键,需核对和再次确认。

网友P: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接线工想当然了。

网友Q:
以前见过电源线接在输出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个肯定有,我也接错过,是日本变频器。但日本的机子输入输出接反就不炸机。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有,我也接错过,是日本变频器。但日本的机子输入输出接反就不炸机。
充电电阻和常规接法不同,不会炸机,比如西门子440。此时,输出端拟变的IGBT每管内部的反压电流泄放二极管成了三相整流桥。
但,仅限一类特定的变频器。以其有过一个帖子讨论过。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嗯,谢谢。

网友S:
,第一次接变频器时,输入输出接反过,上电内部哒哒响,屏幕不亮,竟然不炸鸡,换过来还挺好用,一身冷汗

楼主:
回复 网友S:
有的变频器是没事,我也接错过。

网友T:
这接线一定不能相信直觉,一定要看好图再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