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怎样应用的,

楼主(2017-10-18):
大家分析一下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怎样应用的,
一般情况下,用的都是深闺触点,用在电机控制回路里,用做保护。
常开触点还没有发现应用实例。有各种应用实例的,例举一下。 提高水平,
深闺触点NC 95 96 常开触点97 98

网友A:
备用起动系统可以用常开触点吧!
还可以接个指示灯做过载保护指示!

网友B:
可以用啊,做报警提示用。

网友C:
我一直都用的NO+NC方式,NC用作断开回路,NO用作指示故障,要不然怎么知道热继电器动作了呢,难不成还要用表测量下?

楼主:
版主太聪明了,是这样的,相得益彰

楼主:
那么请教了,这个配电盘中NO是用做什么呢?
NC没有接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教了,这个配电盘中NO是用做什么呢?
NC没有接线的?!
没图纸吧?有线号?配电盘整体照片,面板照片!
不然就大家猜猜猜……
修设备碰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是常用的一种,作为故障报警用。

网友D:
两台电动机利用热继电器常开触点实现当一台电动机故障时延时启动另一台电动机工作,即一用一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怎样应用的,
一般情况下,用的都是深闺触点,用在电机控制回路里,用做保护。
常开触点还没有发现应用实例。有各种应用实例的,例举一下。  提高水平,
深闺触点NC 95  96                常开触点97  98

楼主 你这个贴子可不是这么接的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7703

网友E:
常开触点接入系统,做报警用。

网友F:
作为保护器件,通常的做法都是断电保护。因此,常闭触点打开,是一种保护形式。也是合理的保护方法。常开触点闭合,作为报警就是一种辅助功能了。

楼主:
楼主给的第二个应用同样精彩, 应用太丰富了,
还有一事不明,
执业继电器没有拆开过,它有主触点吗?能同时断开主回路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主给的第二个应用同样精彩, 应用太丰富了,
还有一事不明,
执业继电器没有拆开过,它有主触点吗?能同时断开主回路吗?
怎麼能斷主回路?熱繼本身沒有這功能。。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楼主不就是你自己吗?自己说自己呢?

继电器,是一种辅助开关电器,它的触点不分主和辅,所以,他们的容量都有限,主电路的电流如果小于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容量,就可以用它切换主电路,但更多的情况是这种条件不成立的。主电路的电流都大于继电器的触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