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一下,这个中间继电器在这个配电盘中,起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呢?

楼主(2017-10-18):
请教大家一下,这个中间继电器在这个配电盘中,起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呢?
谢谢了,不吝指教。(中间那个)

网友A:
存在就是合理的
你不给图纸,发个照片,神仙也猜不对

网友B:
这贴看见整体照片了。这么简单的控制照明的还是控制什么的?旁边还一时控器!
线路炸了吗?端子都黑了。

网友C:
你检查看看中间继电器两对常开触点的连线接到那个设备上了,基本就了解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D:
这样还真看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E:
如果线圈是24V的话就是为了控制用低电压。黑色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F:
起码多了一对常开和常闭触点啊,存在定有存在的道理

网友G:
单单凭这一张图无法知道它的用途。

网友H:
中间继电器可能是推动接触器的,或者是驱动指示灯的,

网友I:
你这接线图都没有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J:
这样能看出来有没用也是神了
画个原理图来

网友K:
猜测是时间控制器控制中间继电器,让中间继电器去控制交流接触器,这只是瞎掰。真实的电气控制系统中,不能抱有任何瞎掰心理,必须要拥有完整正确的电气控制系统的原理图纸,才能实施任何的技术改造作业。否则,起火冒烟控制箱报废事小,把整个工厂烧毁了,就玩完了。

网友L:
看着样要不要还真是无所谓,就一简单的时间控制,时控的继电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M:
当辅助触点用吧

网友N:
可能是接触器线圈是AC220V的,PLC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来闭合接触器

网友O:
底下的黑色的盒子估计是个时控器,如果是时控器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P:
我也感觉时间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Q:
继电器线圈应该是220V(指示灯为红色,欧姆龙正牌是交流线圈指示灯红色,直流线圈为绿色),而且触点用了常闭触点,应该是点动、连续运行控制的意思;

网友R:
没有标签不好看出来

网友S:
看触点去向就知道用处了。

网友T:
交流线圈,用了一组NO,一组NC,应该是控制用的

网友U:
底下那个是变频器吧,是不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V:
有他存在肯定有他的用处,了解图纸后才能下结论。

网友W:
中间继电器的用途,基本都是控制回路是用的。

第一,扩充触点;
第二,电气隔离信号;
第三,驱动能力转换。

楼主:
这只是一个简单控制电机的配电箱,没有的PLC,,没有变频器,只是手动,中间,自动三个转换,

网友X:
也可能时处于某一状态时吸合,例如自动时,继电器吸合,接通自动回路,条件满足,接触器吸合,电机转。

网友Y:
这么简单的电路 楼主测绘一下图 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Z:
说这么多没有图,也都是猜!没意义

网友AA:
就几根线,楼主查线绘图就知道作用了。

网友AB:
看样子应是为了扩充触点,作运行指示控制。

网友AC:
看图上,你的继电器的常闭点串接到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了,正常使用啊

楼主:
只是这么简单的配电搞个中间继电器,完全没有必要,把线路复杂化了。它跟转换开关有什么关联呢?

网友AD:
这是扩展触点用。

因为你既有自动,又有钟控、手控等功能,光接触器本身的辅助触点是不够用的,必须加继电器扩展触点才能解决。

网友AE(2017-11-30):
你这个不是继电器存在不合理,是那个接触器不合理,这么细的导线,没有多大电流,用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AF:
中间继电器应该是控制主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