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请教一下,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的应用,?
一般情况下控制回路用的是常闭触点, NC  95-96
而常开触点NO  97-98   还没有发现怎么用的?!
有知道应用实例的,不吝发送说明,共同提高一下技术。
附图

网友A:
楼主干嘛又开一贴呢?一个这电箱发三个贴。直接说明白控制什么的,碰到什么问题,不就很快解决了。

网友B:
NO与NC都可以作为报警信号或者串在控制回路中,就看你怎么用而已。

网友C:
可以作为报警信号啊

网友D:
常开指常态接通在热继电器动作时接通;常闭指常态接通在热继电器动作时断开

网友E:
看你怎么用了,做指示信号,报警信号,做启动备用设备,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都能用

网友F:
我们通常是用来接故障报警。

网友G:
热继电器通常会有常开触点以作备用,比如各位所说的作为报警用,或者需要时作为热继电器的已动作信号。

网友H:
常开点不就是用来做报警信号的嘛
不然还再弄个继电器再来转一下?

网友I:
热继常开点可以在热继动作时接通声光报警等。热继恢复时报警也就关闭了。

网友J:
看楼主的意思和现场要求

网友K:
常开一般做报警或给信号用!

网友L: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没有特定的。

网友M:
可以接个报警指示灯,常开变常闭时,报警灯就亮了,就知道热过载跳了。

网友N:
一般接PLC输入时通常用常开触点。

网友O:
给指示灯,或是给plc信号都可以。

网友P:
以后你会发现 一常开一常闭 根本不够用,需要用中间继电器扩展

网友Q:
这个用处也挺多的,报警,连锁,信号...

网友R:
接个指示灯的。

网友S:
热继电器常开辅助点也会用到,比如作过载指示、报警什么的。

网友T:
可以在控制柜面板上安装一个热继电器故障动作指示灯,就用这个常开点就行。如果使用PLC可以直接进入输入点,程序里想怎么用都行

楼主:
大家太热心了,给了这么多的好的回答,

网友U:
我一般做报警用

网友V:
2楼说的对,同一个内容、通常不宜开两个或两个以上主题帖——该主题与“大家分析一下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怎样应用的,”重复。
当然,能够提出问题,还是很不错的。

6楼简单列出了热继电器常开触点的可能应用,另一帖4楼、9楼等的回复也可供参考。

网友W:
同意9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