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如题, S7-200 能不能像三菱那样在GXWORKS2里面直接编写 SFC 顺序功能图, 再转换成梯形图下载到 PLC 就可以了?

网友A:
S7-200不支持顺序功能图,不过有专门的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等,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不支持顺序功能图,不过有专门的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等,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来做
谢谢了,看来顺控还是用三菱的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不支持顺序功能图,不过有专门的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等,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来做
谢谢了,看来顺控还是用三菱的比较方便。
你用300 400的的顺控应该也方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不支持顺序功能图,不过有专门的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等,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来做
谢谢了,看来顺控还是用三菱的比较方便。
你用300 400的的顺控应该也方便呢!

300,400的顺控可是另外要安装软件并授权的,当然对于习惯于免费的国人来说,这不是增加成本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不支持顺序功能图,不过有专门的顺序控制指令SCR,SCRT等,也可以用置位复位来做
谢谢了,看来顺控还是用三菱的比较方便。
你用300 400的的顺控应该也方便呢!

300,400的顺控可是另外要安装软件并授权的,当然对于习惯于免费的国人来说,这不是增加成本的理由。
300  400  还没摸过,买了个1200,准备从博图入手

网友D:
200的SFC较三菱的SFC更灵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00的SFC较三菱的SFC更灵活

步进与SFC分不清楚的水平。

网友E:
这种编程方式我也不会,太让人羞愧了

网友F:
嗯,从顺控角度看,三菱确实要更方便些。

网友G:
老版本的S7-200就有SFC,新款的S7-200smart就没有。

网友H:
200不支持,300以上就有。

网友I(2017-11-21):
通过中间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