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就拿小型PLC来说
1.  S7-200有网络,有单独子程序,我编写了很多功能块,做成库文件,用的时候直接调用,而日系的,子程序是和主程序放在一起的,那么先不论看去繁琐漫长之类的,可不可以把子程序单独导出,方便下次调用呢?
2.  对于某些指令,比如长时间定时及计数指令,OMRON的比较方便,只是还不明白何为二进制定时器,如何赋值?
3.  摸索了一天,愣是没有搞明白段和新程序的概念,以及局部变量的定义(必须指定地址),S7-200是自动出地址的。
暂时就这些,本人并非说哪家不好的意思,欢迎大家探讨指正,谢谢!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网友B:
慢慢习惯吧;
等你OMRON用的熟练后你会感觉也挺方便的

网友C:
日系和西门子的确区别蛮大的,我一直都用OMRON的,CP1H以上的有功能块,也很方便,只有一个主程序,不过可以分成几个小段程序方便编程。接触一个S7-300的,很难入门,特别是地址对应触摸屏的。

网友D:
程序好像也可以一块一块做的哦……自动 手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系和西门子的确区别蛮大的,我一直都用OMRON的,CP1H以上的有功能块,也很方便,只有一个主程序,不过可以分成几个小段程序方便编程。接触一个S7-300的,很难入门,特别是地址对应触摸屏的。
哦,原来段的含义在此,多谢赐教,明白了
现在统一用博途编程,地址非常方便了,只需拖动符号即可,不必去管实际地址,当然前提是用西家的屏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习惯吧;
等你OMRON用的熟练后你会感觉也挺方便的
很遗憾,这次是用户指定的品牌,用过这次不知道何年何月再用了。

网友E:
个人觉得欧姆龙和西门子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和三菱差异就大,特别是模拟量的运用,不过用习惯了都没所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欧姆龙和西门子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和三菱差异就大,特别是模拟量的运用,不过用习惯了都没所谓

很早很早我就说过,西门子和三菱在模拟量上的差异并没有你想象的大。

例如:西门子通过直接读取模拟量地址来获取模拟量当前值,AIW ,PIW,而三菱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模拟量地址变成了模块上的地址而已,例如MOV U/G的用法和西门子已经非常接近了。

网友F:
没有用过欧姆龙PLC的路过

网友G:
我只是接觸過歐姆龍的CP1A的後來的CP1H這些沒有接觸過。。編程軟件也挺好用的。。比三菱用的順手。。三菱編程軟件用不習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CP1E 不支持功能块, CP1H 支持.
对于多个程序,要看你创建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中断等,在你需要的时候调用.
对于符号, 可以预先定义, 定义的同时要定义地址, 也可以在编程时定义地址的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CP1E 不支持功能块, CP1H 支持.
对于多个程序,要看你创建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中断等,在你需要的时候调用.
对于符号, 可以预先定义, 定义的同时要定义地址, 也可以在编程时定义地址的符号.

所以说cxone 并不符合iec 规范,欧姆龙自己认可符合IEC规范的是其SYSMAC STUDIO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CP1E 不支持功能块, CP1H 支持.
对于多个程序,要看你创建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中断等,在你需要的时候调用.
对于符号, 可以预先定义, 定义的同时要定义地址, 也可以在编程时定义地址的符号.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感谢,一直纳闷cvlsam说的不止一个主程序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段落,他说西门子只有可怜巴巴的一个,这句话我不赞成!
1.主程序都只有一个
2.OMRON定义的段,其实就是把程序分成多个段落而已,那么跟西门子用全局变量编写的子程序直接调用有何区别--同样是分段

网友I:
日系的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CP1E 不支持功能块, CP1H 支持.
对于多个程序,要看你创建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中断等,在你需要的时候调用.
对于符号, 可以预先定义, 定义的同时要定义地址, 也可以在编程时定义地址的符号.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感谢,一直纳闷cvlsam说的不止一个主程序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段落,他说西门子只有可怜巴巴的一个,这句话我不赞成!
1.主程序都只有一个
2.OMRON定义的段,其实就是把程序分成多个段落而已,那么跟西门子用全局变量编写的子程序直接调用有何区别--同样是分段
欧姆龙分段跟西门子子程序是完全不同的,欧姆龙分段是指把不同的功能段分开,比如自动程序段,和手动程序段,这两个段之间就像是有一个逗号而已,他们共用一个end
欧姆龙编程软件里面创建的多个程序倒是跟西门子的子程序比较类似,都是在需要的时候调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7-200没有功能块的概念,都叫子程序,相反,日系厂商如果使用新版IEC61131-3软件的话,倒是有功能块的。
2、通俗的说,十进制1200可以作为定时器赋值,也可以使用默认的BCD码,就是这点区别
例如:二进制定时器:  MOV &100 T0     BCD码定时器:MOV #100 T0
3、有了程序才有段,段在你200中不是称作网络,而程序不是你说的主程序,只不过这个主程序不像西门子,只有可怜的一个,欧姆龙可以有多个。
4、对于地址的问题,你必须要改变观念,标签化编程与地址已经无关了,所以给一个程序标签分配地址是一个很怪的想法。

1.貌似CP1E也是不支持功能块的
3.请问多个程序,如何执行?
4,不好意思,我没有理解您的话,是否如博途里的符号寻址,不管实际地址,而我在CX-ONE里定义符号时,则必须输入地址啊,几个意思啊?第一次用OMRON请勿见怪

CP1E 不支持功能块, CP1H 支持.
对于多个程序,要看你创建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比如中断等,在你需要的时候调用.
对于符号, 可以预先定义, 定义的同时要定义地址, 也可以在编程时定义地址的符号.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感谢,一直纳闷cvlsam说的不止一个主程序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段落,他说西门子只有可怜巴巴的一个,这句话我不赞成!
1.主程序都只有一个
2.OMRON定义的段,其实就是把程序分成多个段落而已,那么跟西门子用全局变量编写的子程序直接调用有何区别--同样是分段

主程序可以有多个,不要被西门子的OB1所迷惑,西门子的OB1确切地将是循环任务,西门子家的并不完全符合IEC规范,好在西门子已经开始做出改变,例如博图中强制标签化编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欧姆龙中,你需要知道任务,程序的区别,这对于你今后的跨品牌使用会有帮助。

太多新的东西会进入你的视野,程序组织单元,运行节拍,任务………………

楼主:
循环任务只能有一个啊,难道不是么?其他的都是中断任务,这不是跟OB1一样么
在新建程序段后,不能指定为循环任务!

网友K:
回复 楼主:
因为你用的是CP1E,换CP1L试试

网友K:
各家PLC都有自己的特性,比较也要在同类(或近类)做比较。
比如s7-200,与CP1L还算相近,CP1E就低了,18楼问题就出现了
说到定时器的使用,OMRON的就简单多了----不会因为使用不同标号的定时器而产生误解。
再如CP1L不因为刚上电的“信号冲击”,产生错误的输出。

“这次是用户指定的品牌,用过这次不知道何年何月再用了。”-----会用了下次投标就不用犹豫了。

网友L:
用几次就习惯了啊

网友M:
殴姆龙的计数器有点别扭,独具一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殴姆龙的计数器有点别扭,独具一格了。
刚发现居然没有断电延时定时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殴姆龙的计数器有点别扭,独具一格了。
刚发现居然没有断电延时定时器
用定时器的常闭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经过一番折腾,其实也可以,终究没有直接使用断电延时的方便

网友N:
先入为主,这个就是习惯问题。什么时候,工控的产品使用方法都像win7似的就好了,通用性,标准化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