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F00设定值0.F01到F03都修改不了,怎么搞啊?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吧!
纳闷了,近几天好多变频器改参数的贴子

网友B:
看来大家都是会修但不会调试。得好好研习一下说明书,国产牌子好调,进口的牌子参数编的别扭不好理解,没办法只能学习了

网友C:
有问题还是先找说明书或者使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