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报故障码

楼主(2017-10-19):
金田JTE200变频器空载送电正常,只要是启动时马上出现ca报警,清除后重新启动又出现cd报警,再清除后启动出现oc,而且没有规律性。更换TL072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请问各位大侠师傅们是哪出现故障,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主板坏了,测一下主板,单独给主板上电 试试,

网友B:
这种现象有可能:

第一,控制信号的线碰壳了,导致干扰严重;

第二,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强度太高了,影响周边电子设备。

解决方案:检查控制电源是否与设备外壳发生短路?检查系统的EMC(电磁兼容)是否到位?

网友C:
先确定是变频器还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的板子拆下来了,没有接任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