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维修气动隔膜泵时两个膜片的安装有方向吗?

网友A:
上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B:
怎么拆下来的怎么装回去

网友C:
上图片,口说无凭,实图给贴切,怎么卸就怎么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拆下来的怎么装回去
猜……拆下来忘记是怎么装的了……

网友D:
习惯不好,至少不熟悉的时候拆之前先拍照啊

网友E:
没有折过。

网友F:
隔膜泵有大概三个形式的驱动控制阀,试过各个型号的泵的主膜片两篇换过来安装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B:
刚好看到,动态图膜好像没正反

楼主:
是双膜片的,这台泵很久没用了现在需要修好,据说这台泵此前被人修过后就不能用,也不知道原来的安装方向。

网友G:
什么牌子的?
我们用的AOD 隔膜泵没要求
结构有点不一样

网友F:
你这个不是膜片的安装问题,是你的驱动阀的问题,你现在的现象是不能动作或只能动一下,是吧

网友H:
隔膜泵不是很复杂,仔细研究一下问题所在,一般能解决的吧,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阀芯 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