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各位大师富士G1S看母线电压方法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富士G1S看母线电压方法交流一下。

多功能面板上维护信息中的直流中间电路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富士G1S看母线电压方法交流一下。

或者简易面板进入5.CHE(维护信息),按FUNC键进入,然后上下键翻到5_01项。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啊

楼主:
我有一台G1S启动报“— — — —”下线。是欠压的意思。检查不到母线电压,换784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