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有两台西门子420  2.2KW和5.5KW的机器上电报警A0503 F0052交替显示,现怀疑为芯片的程序丢失,特恳请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这两个机型的程序分享下,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参数检查可以吗?比如能看到r0026参数值吗?如果能是多少?在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进线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看看是根号2倍的关系吗?

总之,先看看变频器的参数,和实际电网电压是否匹配,再说下一步。

网友B:
cpu板程序是通用的,底板的程序不一样,一般不宜坏。

网友C:
查看参数r0026是不是为0,再查看r0200和r0201参数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可以考虑是存储器数据丢失,重新拷贝即可。暂没有420/5.5的数据,附上420/2.2的数据。

网友D: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也下载下来了。

楼主:
经查故障报警应该是主板上的24C32的程序丢失所致,经编程器读取和验空操作都显示芯片数据为空白,应该是操作不慎调换主板测试故障时导致的程序丢失,现没有CPU主板上24C32的母片源程序正在想办法解决中!

楼主:
现特附上420-5.5K的机器24C02的程序供有需要的朋友下载使用,以解不时之需,同时也希望有420CPU主板程序的也能共享一下,相互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没用上,但是还是谢谢你!下面提供的5.5K的机器程序可以下载,希望以后对你有用处!

网友E(2019-08-20):
请问哪位师傅有420-11K的机器驱动板上24C02的程序,麻烦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