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工问题

楼主(2017-10-19):
低压维修电工复训试题:拉开闸刀时,如果出现电弧()。 A 迅速拉开  B 立即合闸  C 缓慢拉开   我选B,但正确答案是A   为什么?不是要拉错闸刀要立即合上吗?

网友A:
刀闸不能带负荷合闸。楼主再想想为什么?

网友B:
已经有电弧了,只能是迅速拉开了。再合上,再来一次电弧?那闸的触点就烧坏了。

话说回来了,现在能见到刀闸的配电柜,也是比较古老的设备了。

网友C:
带负荷拉产生电弧迅速拉开可以切断电弧,如果是拉错了又立即合上电弧很可能发生短路扩大事故。

网友D:
已经是拉错刀闸,都出现电弧了,就是带负荷拉闸,再合上又是带负荷合闸,两次违章操作,所以是错误

网友E:
这样的题目都有,服了!

网友F:
10KV以上配电室进线必配刀闸

网友G:
4楼朋友说的比较让人接受。2次违章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只是题目而已,能看到触头的闸刀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迅序拉开是正解。
很多的,只不过都封装在低压配电柜里面而已,因为供电线路必须预留明显的切断点。

网友J:
以前工厂的机器都是拉闸开关控制的,

网友K:
刀开关只能用于隔离,不允许带负载拉刀

网友L:
现在高压配电柜里面都有隔离刀闸带负荷拉闸是错误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现在高压配电柜里面都有隔离刀闸带负荷拉闸是错误的
高压配电柜里面刀闸都有联锁控制:主断路器没有分闸隔离刀闸无法解锁也就无法分离

网友N:
肯定是迅速拉开了,否则一拉一合,电弧肯定加剧,安规规定 了的。

网友O:
这要是出了事故就吓人了!

网友P:
配电柜里闸刀还是挺多的。

网友N:
所以为保证人身安全即便拉错了开关,也不要立即合上。

楼主:
操作中发生带负荷误拉、误合隔离开关时怎样处理。
答:当误拉隔离开关时:当隔离开关并未完全开断便发生电弧,应立即合上;若隔离开关已全部断开,则不允许再合上。 当误合隔离开关时:即使误合,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再把刀闸拉开;应尽快操作油断路器切断负荷。

网友Q:
我也在复审
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们这题库答案是B
但是我开始也是选择的A

网友R:
回复 网友E:
电工审证考试有这道题

网友S:
这个应该属于安全类问题。 产生电弧后,应该立即拉下,断掉负载后,再上单合闸!

网友T:
已经拉开了,再合闸就是带负载合闸,很危险的。

网友U:
电工复审都有这题目出现,证明这个带负荷拉隔离刀闸是严重的违章操作行为。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正确答案?
我总觉得,刀闸带负荷操作,人是会被伤害的,不管是否误操作,人若受伤那顾得了那么多吗?人都可能OVER了。

网友V:
一般情况,是带互锁保护的,产品设计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的

网友W:
要小心哦,甭的啥也没了!

网友X:
有些题目感觉很坑人!

网友Y:
无论有无电弧,无论合还是拉,刀开关动作都要迅速,这是电工基本操作工艺。当然必须先分断负荷开关。

网友Z:
这种试题的答案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