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又来问问题了。。。三菱Q系列

楼主(2017-10-19):
请问左边母线 没连在一起 有一点断开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拍照要拍全?连机监控就看不见这断了。

网友B:
是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是啊,没有找到主控指令啊。就这样断了,全图是这样的,电脑不能装QQ不会截屏伤不起

楼主:
图怎么又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辑模式双击断线的地方 会显示 ; 这个

网友C:
程序段注释

网友C:
编辑模式下将鼠标放在这一行按“Delet”键可删除

网友D:
在标题栏 显示 里的声明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作者注释了个; 。。。。。。。。

网友E:
程序段注释或者声明,以前有,删除了以后,注释不显示了,但空位还有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段落注释!不然PLC会报错的!

网友G:
楼主那个程序里面注释写的还有日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

网友H:
看了大家回答,自己又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