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电源

楼主(2017-10-19):
最近,公司购进一批1U的全汉电源,功率300瓦,测试过程中,用绿色线和黑色线短接,居然有时候有输出电压,有时候没有输出电压,问一下有谁知道原因?以前用的其他品牌,一直有输出的!

网友A:
短路电流没有超过保护值就有输出。

网友B:
工作电流超过保护值就会有间歇性输出或没输出。

网友C:
  有些来路不明的电源会有虚标功率的现象,楼主买的这个电源是不是功率不足?

网友D:
这是因为空载电流太小保护造成的,可以接一个光驱或其他负载就能持续输出了,我遇到一款台达有这种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购进一批1U的全汉电源,功率300瓦,测试过程中,用绿色线和黑色线短接,居然有时候有输出电压,有时候没有输出电压,问一下有谁知道原因?以前用的其他品牌,一直有输出的!
电脑维修行业的技巧都不懂?判定一个电源是否完好,用绿色线短接黑色线,就是启动信号。

网友E:
至于一直短接之后,没有输入,就可以判定电源故障。不过你可以装机测试,如果能点亮工业电脑主机箱,那么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E:
短接的时候,确认接触良好(因为是插针式的短接)。

网友F:
一直短接才有输出吗?还是短接一下再分开

网友G:
应该是一直短接都有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全汉300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上主板后基本能正常工作!估计就是你说的那样了!

网友H(2018-11-05):
需要加负载,不然电源会启动保护断电

网友I:
直短接才有输出吗?

网友J:
这个以前我经常用电脑电源做测试电源,也是需要经常短接的!不过负载带不带都是输出正常电压,

网友K(2018-12-11):
一直短接才有输出哈,我推荐你用航嘉的,有需要可以质询一下成都研吉http://www.yanj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