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接手一台电75KW的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7-10-19):
这台变频器已经使用8年之久,3个IGBT全炸了。转接板上的小稳压管及电阻也有损坏。驱动板也严重损坏!考虑年头已久,决定更换新驱动板。换3 个IGBT.对IGBT的转接板进行了维修。(换IGBT一定对转接板仔细检查)然后进行调试电机项电流以及保护等多条参数。与主板匹配。然后带电机运行,试机,用钳流表校正显示电流,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怎么校正电流,变频器电流使用卡表测量不是说不准吗??

网友B:
我测电流是互感器接了个电流表。

网友C:
这东西怎么会炸机,还是不懂 ……

网友D:
我就关心炸鸡的基本原因

网友E:
维修成本不低啊,三个200A IGBT 得800~900元,驱动板也得几百,维修成本的一千多。维修费肯定不低

网友F:
普传变频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780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E:
IGBT560一块,驱动板9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少的,只是轻载时不好测。

网友G:
驱动板好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来看看变频器的主回路,简单说明一下:变频器有六路驱动信号输入,那么驱动信号是怎样工作的呢?我们知道,主回路输出共有6 只ICBT,它们是受驱动信号有序的工作的。当V2、V3、V6导通时V1、V4、V5截止。V1、V4、V5导通时,V2、V3、6截止!上下臂这么交错轮流导通!如果脉冲信号乱了,对称的上下臂同时导通了就会炸机!主要炸机原因如下:
1、驱动板本身故障,使驱动信号错乱;2、驱动板受潮、导电性粉尘使驱动信号扰乱;3、输出端UVW外部短路;4、输入电源与输出负载接反;5、变频器其它部份错误接线;6、IGBT本身原因等!7、接错电压等级;8、久放的变频器初上电等都有可能引起炸机!水平有限,供大家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不好买了,因为升级太快。厂家不做以前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看我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回复

哦,学习到 了,谢谢!

网友H:
事实上还是大机比小机好修哇!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错,因为大机子也有修理价值。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能确定是您说的1,是驱动板本身故障导致驱动信号错乱啊,我不懂想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驱动板本身的故障造成IGBT损坏是有的,首先就是六路信号异常,波形异常会造成IGBT损坏。但驱动板和IGBT是互相牵扯的。从原理上讲就是驱动信号异常造成IGBT损坏,而IGBT损坏也很容易使驱动板电路损坏。我们可以不去判断谁先坏的,在上新的IGBT之前,一定驱动板进行检测波形!六路如果都正常,才能上好IGBT试机。

网友J:
回复 楼主:
那不得3000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好像理解那么一点了,谢谢楼主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您们维修机器是以什么来收费啊?是以配件成本,还是以机器功率来收费?

网友K:
恩恩,楼主的解说水平还是很不错的。。。通俗易懂。。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成本肯定是要考虑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好买了,原来的产品不生产了,时有时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费用问题我不知道,公司收的较狠,因为要养工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成本1000多,但费用应该超过3000了。

网友L:
请问楼主,你们买驱动板和IGBT模块是在网上买吗?还是直接找厂家买驱动板?

楼主:
买件得找对厂家,应该是从原厂买,但是由于合作出了问题不卖。我费心的找了一家可以买到普传板子的厂家,但是设备不断升级,有时也没贷!要找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厂家!我也上过当,现在存在着工业为名的骗子,我上过当!联系好一个厂家时一定索要他们的合同与资质!不敢从陶宝买!换板子有时也得进行调一些参数。特别是新板!买元件时厂家要能够提供技术指导才更好。不要图便谊。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都是从厂家买IGBT和驱动板,CPU板啊,我都是在网上买的,厂家的价格高,客户都不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在网上买,但是一定要注意质量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确实,我都是在固定的那几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