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单独测试TESN150A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7-10-19):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供电,让150A的电流流过霍尔

网友B:
给传感器电源供电引脚供电,让150A大电流通过,检测孔,测信号引脚端

网友C:
你可以给霍尔多穿几根线,这样小电流就可以相当大电流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霍尔传感器怎么检测。

网友E:
150A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F:
电流传感器,就是测实际电流的。没有电流可以测试它空载是不是0电流。有没有0偏。也就是这个。因为霍尔电流传感器控制电源是正负的,所以,看看是否偏了,也就这个。带上实际的电流才能看到输出。

网友G:
這個輸出的是電流信號還是電壓信號?我說的是測量值?